变频器基频问题

楼主(2008-05-19):
变频器基频问题

一台变频器长期工作在20~30HZ左右,控制的是熔体泵,要比较大的转距,现在的基频设为50HZ,

工作频率在30HZ时,输出电压在200伏左右,经常过载,机械清理泵头后正常。但没过多长时间又是原样,

又要清理泵头,大大增加机修人员的工作量。现本人想设低基频为30HZ,那么输出电压为380V,转距提高

了机械方面延长了清理的泵头的周期,因没试过不知此方法行不行.

网友A:
设低基频为30HZ:不能这样做!电机会过载或烧毁啊!变频器功率换大一级!

楼主:
谢谢李先生,但我不明白基频为什么又设为可调的呢?在我国电的频率为50HZ,而且电机的频率也是50HZ。那不就定为50算了。

网友B:
高速主轴的额定运行频率100/200hz,这个时候都得输出电压大概300v,如果变频固定了怎么能搞呢?

网友C:
不要改为30HZ,我就遇到过.水泵电机50HZ的.变频器的基频改为了40HZ.烧了几台新电机.每次都是用一个月就烧.最后才发现是变频器的参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