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报错的问题

楼主(2008-05-19):
请问各位:怎么样才能知道知道PLC 是因为什么原因报错的啊?还有就是想要知道报错代码是什么是要怎么样才能把D1004中的内容显示出来啊?是在线模拟在寄存器里看还是通过触摸屏来显示??谢谢

网友A:
直接在软件里面在线监控D1004的内容既可,使用触摸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