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 变频器 能停吗?

楼主(2008-05-19):
昨天去调试一台用于管道加压的水泵.

这个管道是用在太阳能淋浴上的,水泵在7层,加压后的水往5,6楼的喷头。

当满足压力需要时变频器工作在46赫兹,

变频器是用恒压供水的参数调试。

可是老板要求在不用水的时候水泵要停。

呵呵

这下可难为我了

不知道怎么才能实现

睡眠功能试过,不管用。

当管网压力达到目标压力并且变频器运行频率下降到下限频率时,变频器停止工作,

但是由于管网压力泄压太快,

变频器马上又开始工作。

现场只一个变频器和远传压力表还有泵组成的恒压供水系统

不知道谁有办法让这个泵在不用水的时候停下来

网友A:
解决办法关注中。。。。。。

网友B:
由于管网压力泄压太快,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要不检测水流量试试看.

网友C:
查找到管网泄压太快的原因,并进行处理。否则,您老板的要求很难达到。

楼主:
改流量想过

可是还是一个道理

没用的

也想了很多办法去阻止管网压力泄露

但是都被推翻了

无奈

现在我都觉得没脸进公司了

求求大家了

网友D:
既然是管道泵,由于出口与蓬头直连,没有压力储存装置,所以有很小的泄漏就会造成出口压力下降,不如在出口加个压力罐,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E:
10年前做过跟楼主您一样要求的工程,多花20元在市场买个流量开关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象你一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休眠功能是无法实现的,要满足象你老板那样的要求在楼上装个水箱加个液位开关就行了,也不用什么PID功能了.

网友:
买个流量开关是全好主意,加水箱工程量大,估计他们老板不会答应

网友G:
8楼你好,流量开关20元是怎样的,在那儿可以买到,谢谢.13686910468

网友H:
卖水泵的地方应该有。

网友I:
我想加一个单向阀可以吧

网友J:
将VFD 主电源的交流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加装一个流量开关控制,管网压力到达时就断电。

楼主:
呵呵

也想了

就是在流量低时把控制部分断开

流量高时让变频运转

还是恒压控制

但是楼上说的直接断接触器的办法还是有待斟酌啊~~

再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流量开关

弄好了告诉大家啊

谢谢大家

要是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是要说的啊

网友K:
要求停泵;管网务必保压得好,试试用好的逆止阀加在水泵出口与淋浴头官网之间

楼主:
呵呵

解决了

加了一个恒压保压的气压罐

没用PID

换个电接点压力表

呵呵

人家就要压力到了停机

由于中间商事前没弄清楚

费了好大劲

谢谢大家了

还有"水泵"

网友L:
以后还是要搞清楚客户的使用要求的,要不你原来的办法一定实现不停泵的.这种情况就是用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M:
呵呵,楼主最终解决的办法其实就是现在有些公司做的“无塔供水”,在河南一些地方做这个的比较多,比变频供水要节能多了,缺点就是压力不是稳定,在开泵之前的压力最小,停泵之后的压力最高,但是不影响用户使用

楼主:
呵呵

就是无塔供水

说白了这样用不用变频器都没什么区别

不过好的是

这次最终还是知道点管道的知识

还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