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组态硬件时 一个参数问题

楼主(2008-05-19):
组态1756-ENBT 时,会有弹出框,里面有一栏为Revision,可以选择1-4 的数字。

想问问 这一栏有什么用,该选多少?

网友A:
版本号,根据你的硬件实际情况来。

现在买的新硬件,一般都是最高版本吧(CPU除外)。

楼主:
哦,这样的,多谢了。

网友B:
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