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力铁塔问题

楼主(2008-05-19):
一般的电力输电塔,都是一种颜色的,起防锈等作用,可我在一个火力发电厂看到,铁塔的竖向,油漆成一半黄色+一半灰色,不知是何意思,有知道的给解个惑.

网友A:
是不是起警示作用呀!

楼主:
不是,同厂的另一路铁塔是灰色的

楼主:
请版主给解下惑,谢谢!!

网友B(2008-12-26):
因为这是一基双回路铁塔,把铁塔漆成不同颜色是为了防止检修工人跑错一个回路造成人员伤亡。检修人员上塔前要核对线路名称和颜色。

网友C:
请教下一基双回路铁塔??,不过的确是同一电厂有两路输出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