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厂电缆问题?

楼主(2008-05-19):
本厂从变电间用16平方电缆线(3+2)接到车间接100A带漏电断路器,下面接负载,为什么断路器推不上,查了电缆线是好的,断路器好的,请问是不是到负载零线出问题,在此谢谢大家。(我怀凝可能是零线问题)

网友A:
      你把断路器出线端电线拆下试试~          说不定断路器本身就坏了呢,我有遇到单相漏保这种现象的。

网友B:
可能负载零线有的地方是不是接地了啊

网友C:
1.你把断路器出线端电线拆下试试:;2.零线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D:
同意唐老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你把断路器出线端电线拆下试试:;2.零线是不是接地了?

同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今天我把负载零线查了一下,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零线接地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对:七彩阳 关于

      你把断路器出线端电线拆下试试~          说不定断路器本身就坏了呢,我有遇到单相漏保这种现象的。

内容的回复:

今天,我查了一下断路器好的,是零线接地了,在此谢谢您指导!!!

网友F:
是不是把地线和零线混淆了?

网友G:
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