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故障,求助高手

楼主(2008-05-19):
有一台西普软启动,55KW电动机在轻载情况下,能实现启动到转换成接触器全压运行的过程,负载加重后,软启动一直保持启动状态,不转换到接触器全压运行状态,使电机在大电流下运行,发热严重。是软启动出现故障还是负载加重了使软启动无法实现在全压运行。请帮忙解答。

网友A:
是负载吧,启动电流不能下降.

网友B:
参考使用手册,检查软启有没有报故障?!如没有“全压运行”指示?

若没有“全压运行”,我认为原因有两个:其一电动机不能加速负载,检查电动机是否存在可能的卡阻,选用较大的电动机;其二软启尚未结束启动斜率,1设定初始电压及斜率时间等,轻载和重载不一样,2检查晶闸管是否有损坏。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配的多大的软启动?

网友D(2008-11-05):
呵呵  限流设置太小  电机无法达到门限起动达到正常所需要的电流    肯定一直维持在大电流

试着调整 限流 倍数 稍微 增大  再起动

但 这种情况下  如果 空开选的较小  就容易起动跳空开

有问题 可以 咨询我   13389282290   张元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