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5-19):
电控柜中的开关电源,只要一上电,其内部保险就烧了!请问一般是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还是外部线路短路造成的?电控柜在相对潮湿的地方工作!

网友A:
都有可能,你去掉外部连线试试

网友B:
百分之九十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你可以拆下开关电源,看空载能不能上电。

网友C:
都有可能,你去掉外部负载试.开关电源的问题,压敏电阻,开关管,整流管,>>>>

网友D:
一般是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居多的

网友E:
你所说的两种都有可能,尽量避免在潮湿的地方使用。

网友F:
百分百电源有问题,waidianlu

网友G:
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