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S系统,进入建筑物后,还要做重复接地么?

楼主(2008-05-19):
TN-S系统,由室外进入建筑物引入三相五线电缆
因为建筑物做了总等电位连接,所以电缆引入后再做了一次重复接地。
可监理不允许,说PE线是从室外变电所引入的,就不能再做重复接地了

大家说,这样的说法对么?

网友A:
不接也有道理.S糸统,在变压器的工作零线处已经形成了接地的回路.

不过,从整个建筑等电位连接的要求来看,也有必要进行重复接地.

网友B:
PE线是从室外变电所引入的,就不能再做重复接地了

网友C:
偶认为做了更稳妥些,重复接地可作为后备保护通路。

网友D:
可以再做重复接地了!!!!!

网友E:
接了就 变TN T了吧!

网友F:
“说PE线是从室外变电所引入的,就不能再做重复接地了 ”

“建筑物做了总等电位连接,所以电缆引入后再做了一次重复接地。”

1、在TN-S系统中,工作零线N由于进漏电保护器,而不能再重复接地,负责漏电保护器不能合闸!

2、在TN-S系统中,保护零线PE由于不进漏电保护器,所以要求重复接地!

3、“说PE线是从室外变电所引入的,就不能再做重复接地了 ” 这个说法没有道理!

4、“建筑物做了总等电位连接,所以电缆引入后再做了一次重复接地。” 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网友G:
总等电位网已有很好接地,TN-S的输入PE线可直接连接等电位网不必再重复接地。如果等电位网只是一个网而没有接地,等于是空的。此时PE线输入必须要重复接地,而这个重复接地也就是这个等电位网的接地入地点,而且是不规范的。有必须要给等电位网给与独立的规范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说PE线是从室外变电所引入的,就不能再做重复接地了 ”

“建筑物做了总等电位连接,所以电缆引入后再做了一次重复接地。”

1、在TN-S系统中,工作零线N由于进漏电保护器,而不能再重复接地,负责漏电保护器不能合闸!

2、在TN-S系统中,保护零线PE由于不进漏电保护器,所以要求重复接地!

3、“说PE线是从室外变电所引入的,就不能再做重复接地了 ” 这个说法没有道理!

4、“建筑物做了总等电位连接,所以电缆引入后再做了一次重复接地。” 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I:
不接和接都对,接了更好.

网友F:
“如果等电位网只是一个网而没有接地,”

没有一个建筑的“等电位网”不接地的!!!这样说话太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