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楼主(2008-05-19):
请教各位大虾!

     我们经常用的温度传感器pt100中100表示什么意思啊?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是查查书,因为实在是太基础了,而且是重要级别非常非常高的基础知识,必须牢牢掌握。

Pt100的100表示其0°C的标称电阻值是100Ω,同理可以类推Cu50、Cu100和Pt1000中的数字含义.

网友B:
楼上的回答很正确~~~!

网友C(2008-07-15):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2009-01-10):
感谢回答,我也明白了

网友E:
0度的时候,电阻为100欧姆

网友F:
PT100是铂电阻,PT的意思是铂金属,100的意思为气温0度时电阻值为100欧姆。其温度系数为0.3851欧姆

网友G:
PT100红蓝黑三根线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H:
100标示热电阻在0摄氏度时的阻值为100欧姆。

网友I:
在学校的时候泡  meimei去了吧,这么简单的也问.不过要真实,我很羡慕你

网友J:
大家说的很好!!!!!

网友K(2009-02-28):
新手都事这样的  大家包容一点

网友L:
需要注明一下,工业上应用的这种pt100中的100是0℃时标称的阻值是100Ω,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实际应用中我们都是通过pt100,pt1000等感温元件来封装测试温度的,详细情况可以登陆www.keyunsz.com来了解,不光有元件还有热电阻,还有各种选型说明书,保证你看了之后就会加深了解。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关于PT100红蓝黑三根线是怎么定义的?

自己拆一个就知道了,Pt100其实就是白金电阻而已,电阻两头的引线出来到接线柱上,不分正负极,那三根线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还有四线制铂电阻,这都是为了消除传感器到二次仪表之间的线阻影响。好的铂电阻里面的引线是银的,关于白金,只是很细的丝而已。

网友N(2009-05-26):
pt100要多少银子呀,

网友O(2009-08-25):
几十元一根,还要看是多长的,是法兰联接的还是螺纹联结的

网友P:
用铂丝做成的热电阻,其分度号称Pt100。就是说它的阻值在0度时为100欧姆。用铜丝作的热电阻,分度号Cu50。它在0度时,阻值是50欧姆。

热电阻公式都是Rt=Ro(1+A*t+B*t*t);Rt=Ro[1+A*t+B*t*t+C(t-100)*t*t*t] 的形式,t表示摄氏温度,Ro是零摄氏度时的电阻值,A、B、C都是规定的系数,对于Pt100,Ro就等于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