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通讯一直没搞通,好烦.我把步骤写了一下,大虾们进来看下,给点宝贵意见..

楼主(2008-05-19):
最近在做课程设计 用LG牌子的MK120s PLC做通讯,可一直都搞不通,很郁闷!!现在把过程详细写出来,希望LG的高手来指点一下,免得小弟 走弯路。
硬件连接大概是这样的:不用通讯模块,只是用plc的内置通讯功能,将两台mk120s的plc用RS458口连接(现在是用屏蔽双绞线连接,+接+,- 接-,找不到成品连接线,自己买了双绞线瞎弄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另外电脑和其中一台plc通过串口连接。(还有就是翻开盖子在plc左上角有两个开关,好象是设置 ch0 ch1的,这个要如何设置?)

软件的设置步骤大概是这样的:用的是KGL-WC软件,在为从站新建的工程(两个plc一个主站 一个从站)里设置参数:选择通道0(还是要选择 通道1,两者有什么区别?)站号为3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是7 无校验 停止位是1 协议模式是MODBUS 从 ,然后通过232口把这些信息写到plc 上。接着设置再把电脑跟主站连接新建工程并进行参数设置:选择通道0 站号为1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是7 无校验 停止位是1 协议模式是 MODBUS  主 然后又把这些信息写到主站plc上

主站编了程序,从站没有编。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主从plc之间的通讯了(我这些都是按照modbus的通讯例子做的,可一直没弄好。。) 我主要是想达到主站plc可以读取(或写入)从站plc的信息(比如从站的输出点的信息),这样弄是不是就可以了?
主站通讯程序是这样的:
F0012 -----------【 MOV h0301 D0000 】
                            【 MOV h0013 D0001 】
                            【 MOV h0025 D0002 】
M0020--------- 【 MODBUS D0000 D1000 M100 】
----------------------------------end

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我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1:希望LG的高手来指点一下,免得小弟 走弯路。 答走弯路有时候还是需要的,因为这样你会记得更牢靠。下次就不会再去走同样的啦!
2:现在是用屏蔽双绞线连接,+接+,- 接-,找不到成品连接线,自己买了双绞线瞎弄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答:在实验时可以不用成品线,因为实验的时候不可能把两PLC放到很远的地方吧!随便找跟两芯线就OK!!
3:还有就是翻开盖子在plc左上角有两个开关,好象是设置 ch0 ch1的,这个要如何设置?)答:你需要将上面标志有(BULT IN CNET)拨向ON端即可。
4:里设置参数:选择通道0(还是要选择 通道1,两者有什么区别?)答:选择通道0是指编程接口,即RS232口。选择通道1是指RS485接口。
5:主站编了程序,从站没有编。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主从plc之间的通讯了(我这些都是按照modbus的通讯例子做的,可一直没弄好。。) 答:那应该是你设置有问题。用MODBUS通信需要在主机里设置为主,需要在从机里设置为从。并选择好通信方式,比如:ASCII和RTU(HEX)。

网友A:
再补充一点!!那就是通信参数必须要一致,否则一切白费!!!!不知道楼主明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再补充一点!!那就是通信参数必须要一致,否则一切白费!!!!不知道楼主明白否!!!

设置完plc通讯参数 写完程序后还要不要用vb语言之类的编写通讯协议或者是编写命令帧什么的?
接收者: 笔笔名
userId: 0-8403-C95FA8AA530D
flag: 00000000

网友A:
不需要的!!楼主什么不去细看说明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需要的!!楼主什么不去细看说明资料呢????

手头没有详细的资料,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小弟邮箱是:zcltfl@126.com

先谢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这里也没有。你可以去LG的网站上去下载。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好意思!!我这里也没有。你可以去LG的网站上去下载。不好意思!!!

今天在实验室调试了一个晚上,好象还是没弄通,我把主从站的相关参数设置和程序上传给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错误.

主站参数设置:

从站参数设置:
主站程序:

从站程序(这个程序看起来是有点简单了):

我只是想通过通讯用主plc把从plc的输出触点(p40~p45)状态读取过来,放在主站的D1000里,按照上面的程序行不行?   今天晚上弄了好久,D1000始终是"00000",怎么会没没数据呢?
顺便问下,我现在既然是用RS485口通讯,是不是应该在"通讯1"里设置参数而不是在"通讯0"里设置?

网友A:
通信口设置错误!!!不是告诉你了!!!!485通信需要设置的是《通信1》接口!!!!!!你就没好好看我给的回复吗?????

楼主:
对:笔笔名 关于

通信口设置错误!!!不是告诉你了!!!!485通信需要设置的是《通信1》接口!!!!!!你就没好好看我给的回复吗?????

内容的回复:多谢指出错误.   除了这个地方外,我上面的程序有没有错误?能不能达到我上面提到过的目的(真不好意思老是来麻烦你,主要是我这边找不到懂的人商量,所以只能向你请教.不知道能不能加一下你的Q,方便我向你请教.)

网友A:
我给你一个电话吧!!找技术部即可。   021-52379977                 010-58256025

网友B:
有串口精灵不?你走485也好.232也好,最好用一个先和电脑发数据通了以后再和另外一个连,这个是小小的经验,如果串口精灵都调不通,那你就得重新查查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C:
楼主不看资料,犹如盲人瞎马。 请先把主站/从站的设定用在通讯1口上吧。

网友D:
楼主你的通讯口弄错了

网友E:
补充一点

无需指令,设置好主站的发送与接受的字就好了

网友F(2008-07-15):
    不错 值得学习经验。

网友G:
感觉通讯口出了问题,

网友H:
解释的8错,最近也 在做这个LG的485通讯。

网友I:
我刚刚接触到这个 搞不大懂啊

网友J(2008-08-16):
我也是才接触不懂。谢谢各位学习不少!

网友K(2015-10-08):
应该是地址错误

① : 指定从站和功能代码 (站号 : h11(17) , 功能代码 : h02 )

② : 地址设定

MODBUS协议中地址‘0’意味地址‘1’。如用户想指定地址‘10197’,改写地址‘10196’。

③ : 读取数目设定(读取的数目应该是从10197 到10220,共22个)。

④ : MODBUS通讯指令

数据从字节为单元的低位开始发送。如果位不足的话, 其余位补0。

⑤ 保存的数据在 D200,D201

网友L(2017-12-27):
不知道楼主弄好了没有?我最近也在弄这个,也没有搞懂

网友M(2018-01-31):
学习中,不过,学的是xgb

网友N(2018-04-12):
看看,学一学,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O(2018-06-07):
学习一下,多谢谢了。

网友P:
可惜了,没有看懂

网友Q(2018-09-0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R(2018-11-21):
引用 网友F:
不错 值得学习经验。

网友S(2019-07-08):
引用 网友A:
我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1:希望LG的高手来指点一...

网友T(2020-04-19):
希望LG的高手来指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