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千斤顶有没有带行程反馈的?

楼主(2008-05-19):
就是我要知道目前千斤顶顶出去了多高,希望千斤顶可以以0(4)-20MA或0-10伏电信号反馈当前的行程大小。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A:
国内的还没听说过,知道的同志给指点指点啊

网友B:
我见过有类似的液压缸,行程500以上,有需要可以联系,ly2072@126.com

楼主:
楼上的,你指得是泵站那边的液压缸还是千斤顶的液压缸啊?如果是泵站那边的液压缸就没用了,因为油路多少都会有些漏油,如果是千斤顶的液压缸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C(2008-09-10):
你好,我不知道你的千斤顶是的结构,但是我知道在一些阀门中应用的执行器是使用0-20ma电流信号,在已定设定的范围内调节。我想千斤顶也应该可以使用类似的东西实现,不过没有听说有现成的东西,这就需要你根据需要做了,不过做起来应该不会太难。主要应用伺服电机,加上光电开关类的限位就应该可以实现了。

网友D:
采用螺旋升降机(又名千斤顶)可以实现电信号反馈行程的功能。在蜗杆轴的一端接电机,另外一端接编码器就可以实现位置控制。

网友E:
联接一个直划电阻输出给plc的模拟量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F:
有数字油缸,可满足你的要求,油缸自带行程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