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56-ENBT与1756-ENE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5-19):
1756-ENBT与1756-ENET有什么区别?另外,1756-ENET/A/B/D又分别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都是以太网卡,接口不一样

ENET提供了两种接口RJ45和古老的插针接口,10M

ENBT只提供RJ45接口100M

大部分模块有A,B,C,D版本,那是硬件修订编号,客户买到的永远是最新的,价格是一样的,订货时不需要注明

,ENBT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B:
对的,一直用ENBT比较的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