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WINXP SP2下安装WINCC

楼主(2008-05-19):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WINCC,安装时能够正常安装,但安装完后重启后去无法登陆WINDOWS,以管理员身份登陆点确定后,就回到了登陆画面,几次都不行。安全模式也登陆不进去,密码装机时没有设置。最后只得重装系统,郁闷。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Userinit.exe这个文件被破坏

先把杀毒软件卸载,装好以后再装杀毒软件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烦死了!!

网友C(2009-01-13):
无法进入windows操作系统怎么卸载杀毒软件。

网友D:
也遇到过反复注销的问题,是在安装wincc 之前装有瑞星的缘故,

网友E:
安装WINCC时应该没有关闭防火墙造成的!可以修改注册表,或者关闭防火墙卸了重装!

网友F:
是把注册表中这项给修改或是删除了   用修改注册表软件进入  改了就好了

userinit {C:\windows\system32\userinit.exe,,ALMXPMGR.EXE}

网友G:
在网上找找,有解决办法,时间长忘了,需要启动到windows pe 底下。

网友H:
WINCC 安装完后它更改了系统的登录模式。

网友I:
重做系统

网友J:
重做系统是比较简单的方法,不过原有的系统要是有重要的东西就比较麻烦。

网友F:
重装系统也不行  这个好像是和硬件有关系   同样的东西在别人的机子上就没有问题

修改注册表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K:
winxp sp3安装wincc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L:
是不是安装的系统是封装好的ghost安装盘啊?

最好是用比较干净的系统盘装

网友M(2010-01-24):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罪魁祸首是瑞星杀毒软件,只要在安装前将瑞星卸载就OK了。

网友N:
瑞星的问题,关闭瑞星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就行了

网友O(2010-07-27):
6.0安装消息队列时提示无法启动MSMQ服务错误代码是0x42c请教高手QQ号码313459157

网友P:
按键盘 CTRL+ALT+DEL键,输入用户名。

网友Q:
装完xp和系统驱动后,先装wincc,在装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