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两台变频器能直流母线并联吗?

楼主(2008-05-20):
拉伸机提速后(超负荷,鸟老板的主意)前道变频老是报过电压,以前我都是并联前后辊直流母线相互吸收解决,这次前后辊变频是三菱和三垦不知道能不能并,请用过的老大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这两台原来的输入电压都相同,那么改为直流母线供电是没问题的.不过要确定母线的电压,不能与原来的变频的母线电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相差悬殊.

网友B:
同意徒弟的说法。呵呵。

网友C:
从原理来讲都是可以的,实际也应该可行。但最好还是要用其他解决方法。如果你这样做了可以将结果发上来给大家一个验证。

网友D:
楼主,你好!

     我以前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我觉得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共母线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把保护错失做好.

网友E(2011-10-31):
我也想用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F:
功率相差不多 没关系 功率相差大   2机器之间加个接触器  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几秒 等2机器都上电完成把接触器接通 。我看他们都这样用

网友G:
可以共用。只要直流电压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