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报OH

楼主(2008-05-20):
有一台M系列2.2KW的变频器,给风扇的12V电源不够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下什么元件坏了.谢谢!

网友A:
风扇不转了?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B(2008-09-16):
对,就是风扇不转了,!!

网友C:
先测一下电压正常没,在看一下风扇是不是好了.我QQ332632237.不可以的话可以加一下我QQ

网友D:
实在不行就外接风扇,用外面的电源带风扇

网友E:
你查一下风扇的供电电压啊?

网友F:
有什么好保密的说出来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G(2008-12-02):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外接风扇,用外面的电源带风扇

        我有这样干过。。。

网友H:
也没反馈信息啊,有没搞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I:
用外电源带风扇

网友J(2009-01-07):
外接风扇行吗?我有一台37KW台达变频器,M系列机器,也是报OH,问了几个人说是风扇有反馈信号,那个风扇是3根线,应该是有反馈信号吧,估计外接风扇不行,有试验成功的说一说你们的结果怎么样?求教了。

网友K(2009-02-19):
外接风扇就是将风扇的反馈那根线去掉,直接用外面的12V电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