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故障

楼主(2008-05-20):
我有一个三星80G 的移动硬盘,在正常使用中,突然不能读取数据了,灯一直亮着,不一闪一闪的了。请教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A:
有可能是中了病毒。

可以重新开机再试

网友B:
问题是先确定硬盘是否有问题呢?

链接的接口是否正常呢?

灯一直亮着?可以到硬件配置里查看是否有该硬盘

可以拿到其他电脑上试试

网友C:
可能是电压低,插到后面的USB接口看看

楼主:
插上电脑,在我的电脑里找不到移动硬盘。在其他的电脑也不行。在我的电脑上换个其它的U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B:
说不定是盒子和线有问题了,硬盘很少坏的

网友D:
给硬盘一个外接电源试试看!经常会看见插入U盘能用而移动硬盘就不能用的情况,换个好点的USB电缆或者用外加电源就可以了,这是主板电源带不动。

网友E:
拿个锤子敲一下,就知道是好是坏了.

网友F:
硬盘很少坏的,是不是中毒乐。

网友G:
应该 是电压低,将两个USB接口看看

网友H:
换个好点的USB电缆试试

网友I:
控制芯片坏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