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冗余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8-05-20):
系统采用冗余的设计方法

用了两套 cpu,ENBT, CNBT模块。

请问该如何设置冗余, 两个enbt模块都要设置ip么? 如何设置主,从。

网友A:
你还需要两块冗余的SRM模块,和一根冗余光缆,用于连接两个冗余模块,

ENBT模块的地址可以设为相同的地址,先上电的为主机,另一个则就为辅机,辅机的地址自动为主机加1

楼主:
对啊,是要用到srm模块。

srm模块需要设置么?

两块CNBR模块的节点号需要设置成不同的么?

还是直接把同一个设置直接download给这两套设备?

网友A:
SRM模块需要在RSLINX内组态,可以设置标识模块的物理框架位置和主辅机同步选择等。

CNB的站点和ENBT一样,也是辅机地址自动加1

楼主:
多谢大白兔的回复,

对于冗余的认识,比以前要清晰很多。

网友B:
AB的冗余有本手册,介绍的,讲的比较的详细地,看看就差不多了

网友C:
CNET地址设置一样。

如果是4块ENBT,就放到控制站,如果是2块放到RIO,才能实现真正的容余,设置两个网段。

网友D:
logix5000的网络构成是很麻烦的。

网友E:
调好了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