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10TV4无法下载!

楼主(2008-05-20):
我在使用中,需要修改画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下载了??
但是可以在线模拟,校准等,应该通讯连上了,
屏上显示“PASSWORD VALIDATION PASS"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急!

网友A:
你把具体情况说清楚了,或者用RDS模式测试一下 QQ :470331240

网友B:
确定一下是用威纶的屏,威纶的软件下载;请检查你的下载线,如果是USB转串口的话,容易出问题。或者请用楼上说的RDS模式测试,将后面的2号拨码开关拨到ON的位置,复位后下载程序,正常后,将拨码开关拨回原位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一下是用威纶的屏,威纶的软件下载;请检查你的下载线,如果是USB转串口的话,容易出问题。或者请用楼上说的RDS模式测试,将后面的2号拨码开关拨到ON的位置,复位后下载程序,正常后,将拨码开关拨回原位即可。

楼主(2009-04-06):
已经确认是下载线的问题

网友D:
好像是加密了吧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E:
深圳步科维修部的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