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马达同步

楼主(2008-05-20):
大家好,有个小项目,其有两个马达

带动两个传送带来供料,其要求不能要拉伸,其有一个电位器来调速度,

现在有两个直流驱动器,我想把电位器的速度给前个驱动器,通过该驱动器

本身的速度反馈直接输出给另外一个马达来走

这个方案不知道可行不,希望和大家商讨一下,两个马达均带测速反馈的!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你做速度主从同步可以,传输方式有模拟量,和通信,模拟量会效果差些,反馈用编码器就更好了

楼主:
理论不中:你好

材料就是胶料放在传送带的那种;

本来我是想把电位器输出的0-10V直接并联两个,分别给两个驱动器

但不知道这种方式和上面那种方法哪种会更好一点,或者说是更准确一些

楼主:
没有顶,自顶一下喽!

网友B:
把主控的驱动器转速输出指示接到从控的速度控制即可

网友C:
把前一个速调的输出连接到第二个调速器的应该可以把

网友D:
做个主从控制,用PID自动演算,很简单的

网友E:
有多种方法实现,从机输入信号可取自于主机的速度给定信号或主机速度的反馈信号,单后者斜坡时间要改为0.1秒

网友E:
或者从机信号从A2或A3输入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