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做方案----排水系统

楼主(2008-05-20):
-------------------

1、系统有两个PLC控制水泵,共5台水泵。一个S7-300控制3台水泵,另外一个为S7-200控制另外2台泵,水泵安装于不同的高程,300与200PLC也安装于不同的高程。

2、300PLC采集数据送监控系统。

2、S7-300控制水泵用变频器控制,S7-200控制水泵用传统的接触器控制。

3、要考虑的问题:A、控制模式;B、水位模拟量信号安装、数量。C、变频器干扰。

-------------------

欢迎大家提方案。

网友A:
为什么要用2套PLC呢?

网友B:
二台PLC浪费啊!!

用一台就可以搞定这些采集吧。

网友C:
yitai 就够,ganshenm

网友C:
用一台200的就够,干什么还得300呀

网友D:
具体的技术要求啊,这么会用两台PLC啊!写的技术要求太简单了。

楼主:
1、---------为什么要用两台PLC?

呵呵,怪我没有说清楚,由于200PLC控制的水泵、控制柜是以前安装的,安装高程较低,由于可能存在淹水淹泵淹控制柜的情况,报废安装高程低的水泵。另外需要增加泵,所以另加一台PLC控制另外3台泵,控制柜安装在水位不可能达到的高程。

2、PLC各自控制各自范围内的泵。

楼主:
7楼,谢了!我们自己也可以做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的目的哦。

是仅仅增加备用?

网友E:
做成一个特殊的恒压供水。

泵的切换可以自动或手动切换模式 。

S7-300和200之间通讯。

楼主:
1、正常情况下各泵之间要轮流启动,水位过高要考虑或两台,或3台,或4台,或5台同时启动;

2、由于是用变频器控制水泵,关键是要保证水位信号不受干扰;S7-300和200之间通讯数据也要不受干扰。

楼主:
因为现在有可能把整个水仓淹没,正在考虑是用投入式传感器还是用超声波的传感器。S7-300和200之间通讯倒是可以换成光纤,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模拟量传输的抗干扰问题,是把模拟量采集模块安装在现地还是通过电缆传到远方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F:
没有具体的控制方式吗??

两个PLC单独工作,300采集所有泵的数据提供给上位机??

200与300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现场仪表建议使用超声波液位计外加液位开关。液位开关串进电气回路,超声波液位计提供PLC控制信号。

至于干扰问题,所有模拟信号的接线采用屏蔽电缆,同时注意走线的时候避开变频器所在的位置。注意不要与动力电缆平行敷设的距离过长。PLC柜要单独接地!!

楼主:
回14楼:

1、两台PLC要单独工作,相互通信;300采集所有泵数据提供给上位机;

2、200与300之间可能有400米远。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