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流量计二线制与四线制的应用区别?

楼主(2008-05-20):
以前用的都是四线制,220VAC供电,另两路供4-20ma信号输出,现在想改成两线制的,直接由DCS供24VDC,这样就方便多了,请问可以改吗?需要注意什么?二线制有什么要注意的?

谢谢!

网友A:
不能改,二线制对仪表的的回路做比较大的修改.首先要求仪表的供电电源要小于24V4MA才行.

楼主:
对不起,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不是把现有的四线制改为两线制,而是在新的项目中想用两线制的,不知道两线制的电磁流量计应用范围上有什么限制,如管径、电缆长度等?

网友B:
只要符合仪表的技术指标,你改就是了。只是DCS供电不能加信号隔离器了。如果现场布线比较复杂,干扰情况得考虑考虑。

网友C:
电磁流量计本生功耗比较大,如果DCS供电,距离又比较大,干扰厉害,最好还是4线保险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大多是两线制,感觉也还好用。

网友E:
有两线制的吗?设想一下4mA直流励磁可能吗?

网友F:
改成两线制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哦。

网友F:
我觉得四线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