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怪故障

楼主(2008-05-20):
英威腾GS通电显示正常,操作板按键无反映,外部端子无做用,控制板换了还是不行,+-15V和5V都正常,请教哪还会引起这故障

网友A:
这种故障现象可能是电源板上有故障,可以仔细检查下相关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B(2008-07-19):
这也叫怪问题,哈哈,看来你是没见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