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8-05-20):
  台达18.5KW真奇怪,运行时报OCC,检查电压输出过高,怎么回事?

急.急...!!!新手真诚请教指点.

网友A:
      检查一下检测电路

网友B:
电压输出过高是测量受谐波影响造成的!实际电压没这么高!检查电压检测电路!电路板是否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