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事

楼主(2008-05-20):
我公司有一个检修箱,里面的空开都是带漏电保护的,检修人员需要接一个磨光机,但是检修人员使用时,漏电就动作,而且空开磨光机都没有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过流保护,不知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B:
你没有说明空开是三相还是单相,磨光机是单机还是三相。所以没人会答你

网友C:
零线没过漏电开关。造成接地。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E:
可能是三相空开 没有零线 接线的话 只接一跟火线 零线接在零母排上 这样没有回流 所以漏电保护跳闸。

 是这样吗?

网友F:
磨光机或线路漏电拉.

网友G:
但是检修人员使用时,漏电就动作

1 接线不正确 2 磨光机漏电

网友H:
估计你的漏电保护器是不带零线的。你只接一根火线。

楼主:
是三相开关,磨光机是220V的,零线没经过漏电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和帮助。

楼主:
我的漏电保护器是不带零线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做个试验看看。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I:
不用试,肯定就这这个毛病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J:
漏电保护器没有零线是要动作的啊,我以前也试过

网友K:
受教了~

google了一下:漏电保护器必须严格区分中性线N 和保护线PE。三极四线或四极式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 不管其负荷侧中性线是否使用都应将电源中性线接入保护器的输入端。经过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不得作为保护线, 不得重复接地或接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 保护线不得接入漏电保护器。

网友L:
不是漏电就是过流了,根据你的现场环境用一点心就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M:
同意楼上,可以检查一下啊

网友N:
漏电保护器是不带零线?你使用220V设备时,相线与零线构成回路,漏电保护器判断为漏电当然一开磨光机就跳。

网友O:
零线没过漏电开关,造成接地。

网友P:
零线没有经过漏电保护开关,使漏电保护开关互感线圈产生零序电流,产生电磁力驱动开关内部脱扣机构而跳闸

网友Q:
零线没有回漏电保护器,不然就要动作。或者是断零了。

网友R:
不是漏电就是过流了 或者是断零了

网友S:
漏电保护器不管是三相还是单相,零线一定要接的,不然会发生误动作或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T:
不接零线应该跳,不跳才不正确. 。

网友U:
所有用电设备的电源线(火线、零线)都必须进漏电开关,这样用电时漏电开关才不会动作,而保护时动作;

网友V:
零线没过漏电开关,造成接地。

是这样的

网友W:
楼主是电工吗,这样的问题也来问?还是纯粹为了积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精心讲解.

网友X:
我也想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