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5-20):
  台达18.5KW变频器,运行时报OCC,查看电压输出过高,请问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大家的帮忙~!指点下新手.

网友A:
过电流。..............先查电机,在查参数,后定位变频器故障!

楼主:
  现在确定是变频器故障,请问是变频器那里出了问题?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B:
功率模块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过流,断开电机,让变频器运行,看是否OCC,如是,变频器故障。

楼主:
模块也没问题,什么都查过了,驱动电容也全换了,但运行的时候还是电压过高.还是报OC,

头大,急.急...请教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