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段程序!麻烦会做的告诉告诉我好不!

楼主(2008-05-20):
大家好我又有问题啦!有问题就要问嘛~~哈哈!

问题是这样的I0.0有一个输入,然后让Q0.0,每秒钟亮两次,直到有I0.1有复位信号才取消闪烁!

我找啦好长时间不知道那个命令是让他重复的!麻烦那个高人告诉告诉我!最好是能写好发给我!哈哈!

网友A:
我說樓主您也該動動腦筋哦,像這樣的閃爍回路也算是玩PLC的基本要掌握的回路之一了。

以下為S7-200的程式:

網絡1:

LD I0.0

O M0.0

AN I0.1

= M0.0

網絡2:

LD M0.0

AN T34

TON T33,25

網絡3:

LD T33

TON T34,25

= Q0.0

以上!

楼主:
啊!原来是这样啊!太丢人啦!555555555!我看明白啦!以后还是得自己好好动动脑筋~谢谢啦!~

网友B:
看看s7-plc 定时器指令例程,也许受益匪浅.

网友C:
本来一个程序很简单就是我们不去想所以就觉得很难

网友D:
1楼的很正确,一个简单的闪烁回路!!!

网友E:
你输入加一个上升沿控制一个内部中继,中继再控制一个输出。 输出以后控制时间继电器进行闪烁当下次输入时就会断开内部中继了呀。

网友F:
一个震荡电路阿,用的很多的

网友G:
我很同意6楼的写法,其实一个程式可以有很多种写法,只是个人习惯问题,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将会让你受益非浅的

网友H:
欢鸡肋123一定是一位MM,不丢人,不会就学是好的开始,大家共同努力。

网友H: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欢欢123。不要见意啊。

楼主(2008-07-26):
谢谢大家!有问题我会像大家请教的!

网友I:
还可以运用中断组织块OB31_0B38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