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OLM的端口的终端电阻要不要打到ON

楼主(2008-05-20):
新手请教:  OLM接出两条Profibus电缆, 一条接ET200M, 另一条串联接20台电动头, 这种情况下, 哪个终端电阻需打到ON?

1.  接OLM的端口的终端电阻要不要打到ON?

2.  接ET200M端口的终端电阻要不要打到ON?

3.  OLM出来的另一条Profibus电缆接的第一个电动头的终端电阻要不要打到ON?

网友A:
给个示意图,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1. 接OLM的端口的终端电阻要不要打到ON? --------------------------------------------------OFF状态

2. 接ET200M端口的终端电阻要不要打到ON? ------------------------------------------------ON状态

3. OLM出来的另一条Profibus电缆接的第一个电动头的终端电阻要不要打到ON? -----最后一个为ON,其他的为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