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油耗监控仪

楼主(2008-05-20):
  美国SSI公司的Acu-trac®超声波油料传感器是专为汽车运输业的需要而设计的,Acu-trac®超声波传感器有两路输出模式,一种是模拟信号用于驱动仪表的显示,另一种是数字式J1708/J1587 ,用于远传控制使用。

  Acu-trac®油位传感器可以在重型汽车工作的任何场合情况下使用,工作温度在-40到85度,并可以承受汽车恶劣的电子环境影响。

  本产品已经通过CE认证及美国相关汽车产品认证,已经批量应用于汽车油料的监控。

各项指标:

  供电电压:10-18VDC

  正常功耗:2.3W

  盲区:50mm(油位传感器可实现测量无盲区)

  测量距离:50mm到800mm

  波束角度:6度

  测量精度:3mm

  分辨率:1.75mm

楼主(2009-01-22):
 美国SSI公司的Acu-trac.超声波油料传感器是专为汽车运输业的需要而设计的,Acu-trac.超声波传感器有两路输出模式,一种是模拟信号用于驱动仪表的显示,另一种是数字式J1708/J1587 ,用于远传控制使用。
Acu-trac.油位传感器可以在重型汽车工作的任何场合情况下使用,工作温度在-40到85度,并可以承受汽车恶劣的电子环境影响。
Acu-trac.油位传感器由于没有可移动的部件,要比浮子式油位传感器更加灵活和可靠。它的J1708/J1587信息接口和汽车本身的通讯系统相联接,可以使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获得你需要的燃油信息:
平均油料消耗,可以提供过去16个小时内,车辆在使用过程中一升油可以行驶的平均里程。
油料存量数值,提供在汽车油箱剩余的燃油数量
油箱容量,汽车油箱可装燃油的数量
车辆编码,根据不同汽车使用的传感器,分别编制传感器和车辆的应用编码。
燃油消耗量,可提供在上次重新设定后,到查询时间为止的燃油消耗量
加油数量,可提供在上次重新设定后,到查询时为止的燃油加油量
燃油损失,可提供在上次重新设定后,从油箱中损失的燃油的数量
时间和数据的记录,可提供原始的数据记录,供核对
车位位置等,需依据GPS定位系统。
远传故障,当远传数据线j1708被断开时,可记录在此期间油料
消耗量和时间数据。
低油量报警
余量燃油可行驶量程

Acu-trac.油位传感器可以实现对车辆的经济行驶路线以及加油站位置的提示等信息。还可以用于以下评价:
司机评价,司机在工作作业期间的燃料消耗,是否达到最经济的水平,是评价司机表现的重要指标。

加油监控,可以测量出实际每次的加油量,和司机提供的加油凭证进行对比,纠正偏差。
燃油税及费用,可以根据你的油料消耗,计算出燃油税及加油费用

Acu-trac.油位传感器可以随时按你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数据供参考和监控,可以节省长期占用通讯传播线路的费用,同时,也可以自动向你提供非正常消耗及非正常情况下的各种数据。
用户定制服务
Acu-trac.油位传感器是由内置的微处理器和软件进行控制计算的,可以按照用户的具体要求设定不同的功能。
Acu-trac.油位传感器可以根据用户不同的油箱尺寸进行初始设定,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由于Acu-trac.油位传感器的应用情况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因此,我们需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及状况来设定功能。需提供以下数据及资料:
油箱深度:从油箱底部到传感器的高度值。
油箱外形:标准型或其它异形
供电电压
加油口距离最高油面的高度
各项指标
供电电压:10-18VDC
正常功耗:2.3W
盲区:50mm(油位传感器可实现测量无盲区)
测量距离:50mm到800mm
波束角度:6度
测量精度:3mm
分辨率:1.75mm
沈阳海泰 刘长柱 15904075083

网友A:
用处好象不是很大,如果可以省油的话还行

网友B:
总比偷油强吧!!!

能防止偷油 就不错了!!

楼主(2009-03-04):
减少浪费  就是节约成本

网友C:
产品不错,

有用到的厂家最好试一试,

网友D:
很有前途,好好努力,国家今年节能减排的投入很大,这个产品也能靠得上,另外经济危机,也是企业加强物流成本管理的迫切需要。

网友E:
Acu-trac®超声波油料传感器这个多少银两呢

楼主:
谁有需要  请联系我  15904075083  qq564820188

网友F(2009-06-20):
好东西可推广,能防止偷油。

网友G:
提倡节约,科学发展思路,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 我会以更好的服务答谢新老朋友的支持!

楼主(2009-08-26):
现在有用户数据 如果那位朋友想看使用效果  请我我联系 15904075083 刘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