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20):
三菱的PLC编程说明中提到了D1000以后的程序存储器可通过状态设定变更为文件寄存器,但注明在使用中不要每个周期都对其进行写入操作,因为EEPROM的寿命只有10到100万次,那样的话会提前损坏PLC,编程手册上介绍这一段的时候,提到了三菱PLC内部的存储器可分为A,B,C,D,四类,掉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属于A类,是和文件寄存器属于同一类,那么这是不是说明,那些掉电保持型的数据寄存器也是和文件寄存器一样都不能每个扫描周期对其进行写入操作呢?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掉电保持型的数据寄存器是RAM,靠电池保持的,可以每个扫描周期对其进行写入操作

网友B:
1楼所说是对的,支持

楼主:
感谢一楼的的回复,但FX2N的才是RAM的,而FX1S的其整个存储器都是EEPROM的,没用RAM类型的,那么是不是有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