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都分那些类型?

楼主(2008-05-20):
模拟量都分那些类型?都是利用什么原理来测量的,接线怎么接啊,一直想找份详细的说明,谁有啊,谢谢

网友A:
0~10V,0~5V,4~20MA,0~20MA等等

网友B:
所有不是阶越而是曲线变化的量多应该定义为模拟量

网友C(2008-08-05):
电压和电流信号

0-10v,0-10v, 4-20mA, 20-4mA等等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非接触式测量 最高精度可达1丝。输出位置信号可为模拟量或数字量(各种现场总线),并且可根据需求提供速度和温度信号输出。
具体选型:根据测量行程和精度,以及输出信号和安装方式的需求。
希望结交各位工控良师益友:QQ596609797

网友D:
0~10V,0~5V,4~20MA,0~20M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