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V系统组态报警没有作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08-05-20):
MACSV系统组态报警没有作用,报警框里没有报警提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数据库总控中:报警级、报警限、无条件报警、记录并报警发声都设置了,还是没有提示,望使用过的人提示一下。

网友A(2008-06-29):
重新设置一下报警值。

网友B(2008-10-09):
建议你看一下MACSV.HLP.语音报警配置说明.pdf,将报警文件放到操作员安装START文件夹下即可!

网友C:
要配置相应的声音文件,当然之前修改了数据库,下装服务器后,还要重新启动连接语音设备的那个操作员站在线就行了。。。。。

网友D:
楼主是那里的,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