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键盘紧急求助

楼主(2008-05-20):
我用研华工控机安装了PKS201系统,系统安装正常,但是专用键盘不好使,我已经安装了键盘驱动,键盘上的指示灯指示好象还正常,但按键无反映,请问那位高手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A:
设置不对,按照手册设置。有些健需要配置,还有一个什么文件要改。

网友B:
专用键盘的价格高吗,我们想买几个

网友C(2008-11-28):
确定键盘上的灯指示正常吗?看下串口是否正常,还有就是需要把使用的串口设置成com3,这些你都试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设置不对,按照手册设置。有些健需要配置,还有一个什么文件要改。

说明书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E:
哦,我们用的配的电脑,戴尔的,

用其他电脑装还会有这个问题啊,到是没有想到的啊

网友F(2010-04-02):
要将主机的串口由COM1改为COM3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将主机的串口由COM1改为COM3

而且要在station中加载ikb.stb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将主机的串口由COM1改为COM3

而且要在station中加载ikb.stb

同意楼上的补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