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系列PLC试用rs指令一问

楼主(2008-05-20):
tp04 文本显示器 + 14ssPLC +正弦303变频器

之前PLC 用20eh  可以实现文本显示器 与PLC 485通讯

PLC改成14ss后 就出现485通讯逾时

处理的结果如下   删除程序中的rs指令   马上文本显示器就跟PLC通讯上了

                               不删除rs指令   但rs前面的执行条件一直不导通   仍旧出现通讯逾时

问过台达的技术员  说是PLC已经跟变频器485通讯  文本显示器就要用232通讯口

于是做了232通讯线   出现的情况跟之前的485通讯一样

最后做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 其中有rs指令  发现仍旧通讯不上

书上看了下   ss机种应该支持rs指令啊??  请问我哪里出问题了

哦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触摸屏默认使用PLC的D0开始的数据当控制字

我前面使用的rs指令中传输数据也是从D0开始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触摸屏控制字的起始装置尽量不要与RS指令的操作数相同。PLC里面的D装置很多呀!

网友A:
不过即使PLC的RS指令与触摸屏的控制字均使用D0,应该也不会导致触摸屏无法通过RS-232监控PLC。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说通讯电缆是否正常,触摸屏串口的通讯格式与PLC COM1的通讯格式是否一致等等!

网友B:
触摸屏串口的通讯格式与PLC COM1的通讯格式是否一致

楼主:
你是指通讯协议么   我用的都是H89

PLC没有使用rs指令的时候  文本显示器是可以监控PLC的

一旦程序中出现了rs指令就会通讯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