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地址的问题

楼主(2008-05-20):
一直模糊这个问题

在触摸屏+PLC+变频器

我基本都没有修改过地址参数     好像默认都是1   难道不会冲突么

网友A:
如果你触摸屏通过RS232监控PLC,PLC再通过RS-485控制变频器就不会冲突的

网友A:
最近经常在论坛上见到"苦学"的身影,不知“苦学”是哪位?是台达的代理商吗?

楼主:
to  lesing    如果我都是用485通讯口呢    文本显示器  PLC  变频器地址应该如何呢

网友A:
只要本文显示器,PLC和变频器的地址设置为不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