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KVA变压器是否一定需要高压开关柜

楼主(2008-05-20):
我厂装设2台1000KVA变压器,供电部门要求装设2台高压开关柜,是否一定要装呢?不装行不行?如果装的话,应该采用什么型号?

网友A:
呵呵,楼主想用跌落式保险吗?

网友B:
供电局的要求是对的,用高压柜安全,对变压器也能很好地保护,高压柜的型号很多,常用的,便宜就是XGN、GG-1A,

网友C:
首先要看你的一次,二次电压等级,这么大的功率看来一次起码是10KV,肯定要高压柜了

网友D:
功率大最好用高压柜,操作比较方便安全,保护也全.高压柜种类厂家都比较多,看你的选择要求了价格性能.

网友E:
供电部门j就要求装设2台高压开关柜?其他柜不要求装吗?

网友F:
应该高供高计了吧 ...我看还要计量柜....还有避雷装置...高压开关柜...信号箱...负控终端....

网友G:
二个算少的,一般要有计量柜、压变柜、开关柜。

网友H:
呵呵,弄不好还要给你来个PT柜,再来个直流屏什么的,拢共划划拉拉要好几十万啦,发财了

网友I:
选择好材料,保护好安全.

网友J:
要出点血,我看还要计量柜....还有避雷装置...高压开关柜...信号箱...负控终端....

网友K:
高于500KVA就要安装高配了,呵呵

网友L:
主要还是看当地电业部门的要求了。我们这里4000KVA的变压器只在高压线杆装了一个油断路器

网友M:
按要求是要装的,供电部门的要求没错。

网友N:
还是按要求装好啊,别怕浪费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