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选择断路器

楼主(2008-05-20):
选择断路器时,按计算电流选择了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后,我们还要设定断路器的短路整定电流吗,断路器的短路整定电流
我们可以改变吗?请赐教

网友A:
楼主要说清是那种的断路器.

网友B:
有些是固定的,有些可以调节

网友C:
一般小的是固定的,大型的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