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能否反着用

楼主(2008-05-20):
根据配盘需要,我们想把交流接触器反着使用,即把出线端当作进线端,把进线端当作出线端,但不知这样是否可以,有没有什么弊端。肯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它有分进先端和出先端的吗?一般都为上进下出习惯而已,你改了的话以后的人检修不方便OK,很容易产生问题的哦最好不要这样做.最重要的是碰到不细心的朋友会死人的!

网友B:
用到是可以用,不过就是看着别扭点,同意一楼的意见。

网友C:
正反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反用啊

网友D:
对,最好不要反着接,因为维修时有时习惯上进下出,反着接容易造成事故

网友E:
安全第一!建议不找这样用!

网友F:
安全第一!建议不找这样用为什么要反用啊

网友G:
违规操作,这样子干你就成电气杀手了。

网友H:
是啊,我切身体会啊,自己装的时候图方便反装的,差点就把我吸了上去。。。。。。

网友I:
最好是上进下出,不要乱改,别人不知道很容易出事故的。

网友J:
可以反着用,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K:
如果实在要方便配线,就把接触器倒着安装,检修也会引起注意的

网友L:
一般情况是不能违规.但看用在什么地方.如配电房硬铝铜排上,各分区电源柜,车床控制但不是主回路.一定要作好标识牌确保安全与生产.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网友M:
最好不要反着接,这样容易造成事故。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N:
反接会害死人的,换别人维修稍一大意没仔细看就容易中招了,我的习惯就是麻烦一点电源都从上端进下端出,哪怕是控制继电器我也尽量这么做,为的就是不要害人害己!呵呵!

网友O:
可能的设计盘体时没考虑周全吧,空间没留够

网友P:
最好不要反接,但是在你确定维修的人员都知道的情况下,而且要求比较特殊,也可以接

网友Q:
用到是可以用,就是违规

网友R:
最好不要反着接,因为维修时有时习惯上进下出,反着接容易造成事故

网友S:
危险系数太高 ,不要尝试。

网友T:
将交流接触器反转来装

网友U:
接触器的作用就是一个开关(保护作用的)开关而已..

你的配盘有什么要求?为何需要反接呢?

网友V:
违规,出 了事故谁负责?要防万一

网友W:
接触器是正反都没关系吧,只是要从上进下出,否则修的人要注意点了!

网友X:
出了事故,第一次ZAO事者,就是你了,恭喜你!

最好不好这样用哦,朋友

网友Y:
\你能倒立生活,那接触器就能反接

网友Z:
一个触点,从那边入和出都是一个样

网友AA:
每试过 违规,出 了事故谁负责?要防万一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它有分进先端和出先端的吗?一般都为上进下出习惯而已,你改了的话以后的人检修不方便OK,很容易产生问题的哦最好不要这样做.最重要的是碰到不细心的朋友会死人的!

 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