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触摸屏如何通信

楼主(2008-05-20):
我初学s7-300,它和触摸屏是如何通信的?使用哪家的触摸屏比较好?哪位大侠能给我具体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与我联系xhlqs@163.com

网友A:
可以与我联系xhlqs@163.com我会及时和你联系

爬上墙头等红杏!

网友B:
最好就是用西门子的触摸屏了,不过太贵,大部分触摸屏都支持300通讯,买前咨询清楚

网友C:
panelmaster

可用MPI,乙太口通讯

如有任何技术问题,欢迎与我讨论

QQ444157998

网友D:
3种通讯接口可供选择。

1、MPI适配器,走MPI协议。西门子自己的屏,或者其他中高端的屏,只要具有MPI协议,并配上适配器就可以。我们做得美国红狮的也可供你选择,就是价格高。当然有其高的道理。

2、Profibus-DP通讯。同上,具备该通讯软件和硬件支持的屏就可以。

3、以太网通讯。硬件上具备以太网通讯接口,软件上具备西门子S7300/400 TCP/IP master 协议的就可以。

以上3种情况,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G3,都可以做到。有问题,或者有兴趣的话,敬请垂询!021-54807896 侍先生

网友E:
用威纶的或者SMART-FACE的吧,和300通讯都比较简单 QQ 470331240

网友F:
目前除了SIEMENS,跟S7-300通讯做得比较好的也就是Proface和HITECH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现在终于对他们有些了解了

网友G:
其实最好是走MPI电缆方式,主要看你屏中组态软件中是否支持MPI通讯协议!我们的屏和屏中编程的软件直接支持MPI,欢迎来电咨询昆仑纵横和我联系:13260455339  陈工!

网友H:
你才学习最好就是用西门子的触摸屏

楼主:
用西门子的的确是好,但是我做的那个课题中其他的设备基本都是西门子的,如果全部的设备都用西门子的的话,在价钱上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