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供电VS交流供电

楼主(2008-05-20):
昨天一个不懂电的人问我
直流电与交流电有什么区别
我告诉他直流电 没有频率 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 而交流电大小和方向是随时间改变的
他接着问: 那么反映在现实中 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用交流电配电和用直流电配电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的优缺点有
哪些呢?打个比方用照明用直流跟用交流供电 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哑然!

不过国家现在正在向支流输配电方向发展,这也是电力最热门的一个话题。这些问题我想绝对不是开关灭弧困难这么简单

大家一快来讨论一下上面的问题! 能说出点道理的统统有奖!

网友A:
直流送电不存在趋肤效应 阻抗一类的额外损耗 只有线路自身的电阻

另外直流输电的初期投入会很高

网友B:
咋不和我一样把悬赏分公布出来.

网友B:
 ;找了点资料,大家看看,欢迎补充.

 ;

 ;

直流供电1)不存在谐波,2)安全,3)投资较大
比如说照明吧,直流电不存在闪烁感,或者说你在照明灯前来回摆头可以感觉到灯光闪烁,直流电不存在这种闪烁感, 交流电不稳定因为在一秒种变化的次数不太稳定,直流电没有变化所以较稳定.

只所以我们现在用交流送变电,主要是交流电升,降压比较容易,而直流升,降压就比较麻烦了。

 ;

直流输电:优点:1、造价低,直流用2根导线,交流3根。
2、运行费用低,电能损耗比交流小约1/3。
3、不需串并联补偿。
4、不存在稳定性问题。
5、可以限制互连系统的短路容量。
缺点:换流站造价高,并消耗无功功率,产生谐波,直流开断电弧难熄灭。

交流在同步运行稳定性和电容电流的影响下,使得直流输电拥有了不可取代的优势。
1.直流输电用2根导线,三相交流输电则用3根。架空线路输电,直流相应设备如电杆、绝缘子均减少;电缆输电,同样的绝缘等级的电

缆,承受直流电压要高于交流
2.同样条件下,直流输电的功率损失为交流的2/3
3.直流输电不存在同步运行稳定性问题,交流系统只能在静态稳定极限内运行
4.直流输电在稳态运行时不存在电容电流,使得沿线电压分布平稳,不需要并联电抗补偿
但直流输电也存在一些缺点:
1.直流换流站投资高于交流变电站,因为除了换流变压器外,还需要换流器,以及滤波、平波等装置
2.换流器在工作时需要消耗较多的无功功率,一般每端换流站所消耗的无功功率约为直流输送功率的40%~60%,因此需要无功补偿。
3.可控硅元件的过载能力较低,如果需要较大的过载能力,则必须选用大的可控硅元件,其在长期正常工况下得不到充分利用
4.直流输电在以大地或海水作回流电路时,对沿途地面地下或海水中的金属设施造成腐蚀
5.直流电流没有过零点,灭弧比较困难

网友C:
楼上介绍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D:
另外还有一点,交流电机比直流电机廉价

网友E:
直流电是可以储存的,所谓各种电池驱动都是把化学能转成直流电能。

交流电的造价底,并且可长距离运输,交流的驱动设备便宜,一台0.55KW异步电机才六、七千块,直流驱动可做到高精度,但结构庞大复杂、维修不便、造价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