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1打不开项目

楼主(2008-05-20):
单位的电脑系统有问题,今天作了个系统还原,可是还原之后,wincc5.1打不开以前的项目,没有试新建项目,提示如下: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和软件吧,最快的解决办法,有时候工控机配置太差了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工控机的配置是有点差哦,不过问题解决了,安装wincc HOTFIX补丁后,重启计算机 OK了。

网友B(2011-04-16):
哪里有wincc HOTFIX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