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

楼主(2008-05-20):
探头式传感器的探头如何判断好坏呢?哪位高手知道,请不惜赐教

网友A:
顶,也想知道。。。。。。

网友B:
具体是说哪种传感器?

网友C:
说得太笼统了。不知道如何解答。

网友D:
说到底又是一个开关,就是一个信号开关!有些是单只的,有些是两只配合的,一只是发射另一只是接收信号!

网友E:
1、给探头一个它所检测的量,看有没有输出;

2、就好像有人用麦克风时,先吹口气听呐叭有没有反映一个样!!!

网友F:
什么叫探头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