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8-05-20):
施耐德TWDLMDA40DTK主机可以同时接两个以太网模块吗,具体怎么使用呀。

网友A:
可以,499TWD01100实际上就是一个以太网/Modbus网关,所以你可以给TWDLMDA40DTK再扩充一个TWDNOZ485D通讯模块,然后将两个499TWD01100分别连接到CPU集成和扩充的RS485通讯口上。具体的参数设置在Twido的编程软件TwidoSoft自带的帮助中已经有了详尽的说明。

当然,更省事的方法就是就是选用集成了以太网通讯接口的TWDLCAE40DRF,这样只要再增加一个499TWD01100就够了。

网友B:
添加一个499TWD01100就够用了啊,为什么要加两个呢,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吗?

楼主:
甲方要求使用双以太网卡呀,双以太网卡和两个网卡有区别吗

网友C:
试了吗,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D:
TWDLMDA40DTK是小型系列,如果搞冗余通讯为什么不选quantum系列的?

楼主(2008-06-20):
因为当时我对施耐德的不是很了解的

网友E:
用TWDLCAE40DRF代替就行了,带以太网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