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变频器康沃和富凌变频器那个好

楼主(2008-05-20):
国产变频器康沃和富凌变频器那个好用,都有什么特点?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本人现在要在这两个品牌之间二者选一请用过这两个牌子的高手给参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康沃还不错,但不要看这些,主要还是看他们的技术服务支持。

网友A:
上面的是个人观点,我用过富凌也没有坏过。

网友B:
康沃的还可以,我们用过一些小功率的,不知道大功率的怎么样

网友C:
首先楼主应该给出自己要用变频器的哪些功能,再选品牌!

网友D:
康沃的还可以,我们用过,只是内部没有快熔,无法保护模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两个品牌那个性价比好一些?

网友E:
不是很要紧的场合,都可以用的,富凌比康沃可能价格稍微便宜一点! 看你个人的喜好了

楼主:
康沃G系列模块都大一格,富凌也是这样吗?

网友F:
我这有一台富凌单相0.75KW变频器,它的结构和普传同等功率的一样.也不知道是谁仿造谁?另外富凌用的模块型号也不知道是哪生产的?

网友G:
纵观这两个品牌在市场应用的反应,综合来说还是康沃的好一点,但随着变频器价格的下降,大部分品牌的可靠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可能是减了成本造成的.而去年深圳凯迪华能推出的CD2000型变频器,市场反映还不错,可靠性比较高,价格也不高.值得一推!

网友G:
CD2000型变频器3.7KW到37KW全部采用的是三菱第六代IPM

网友H:
  我用过很多康沃的,质量还是可以的,模块在同类的产品上是比其他的要高一档,而且服务是不错的,现在被博世收购后,我想在技术上应该会更好,服务也会更好,但价格方面来说是要贵,毕竟两个产品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在的博世的模块采购没有经过国内的代理商,直接是从德国西门子采购的,我想在其质量上应该更有保证。以上是个人意见。

楼主:
我也是感觉康沃要比富凌要好一些,富凌我没有用过而康沃被博士收购后不但在管理上引进了德国先进的管理机制,更重要的是在技术管理上引进了大量的检测试验设备,我想在这样的严格检测管理上推出的东西因该叫大家放心去用,富凌变频器我没有用过不会冒然去评论他的好坏,价格上我想不管那个品牌的我们在选用时不能光看它的价格,长言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贵有贵的原因是不是?以上只是个人看法望大家点评.

网友I:
看用在什么拖动设备,一般的设备问题不太大,现在大部分用的是日锋和优利康,经过几年使用质量较稳定.

楼主:
是在杂浆泵等负载较重的设备上使用.

网友I:
富凌的机我见过,用在重载时可能较困难,其实康沃,富凌做的较早,软件做的不太行,这也是我个人的见解.   优利康是安川G5的版本,电流矢量型,用在重载方面是较合适的

网友H:
楼主是在那里啊? 有机会合作啊。

网友J:
深圳有家新生产变频器的公司,据说是从康沃里出来的.用的也是康沃的软件,硬件用的是一8M晶体的CPU,却号称是电流失量,真是敢吹

网友K:
160KW康沃用到第3天,散热风扇不转了,来人换好后用了3星期,输入,输出模块炸,结果退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160KW康沃用到第3天,散热风扇不转了,来人换好后用了3星期,输入,输出模块炸,结果退货
呵呵
兄弟那里的啊
居然遇到这个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