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与台达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8-05-20):
我上位机采用的LABVIEW软件,下位机用的台达PLC,想通过OPC作为中间桥梁通信,OPC使用的是matrikon公司的OPC SERVER for modbus,台达PLC也是modbus协议的,OPC具体应该怎样配置? server configuration 选modbus serial port设好串口参数后,Alias configuration应该怎么配置?只把Item path配好就可以了吗,还是应该怎么做?PLC中用写相关的通信程序吗?请高手指教,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2013-07-21):
如题,跟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题,跟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一样!

 我现在也是要解决这一问题,请问您是河北的么?我们不会是一个课题组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题,跟我现在...

你们是河北哪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