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08-05-20):
我们公司一台安川75KWP6系列的变频器,去年出现显示低电压故障,后来发现是里面的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外加一个小继电器解决了,可是这段时间会莫名其妙的变频器自停又会启动起来,停的时间大概一秒左右,有时几天出一次有时几分钟就出一次,我在它的故障输出点上接有声光报警,设置为基极封闭报警,而且没有故障显示,监控也看不到什么故障,该变频器用了近8年了,之间爆过2次模块,

网友A:
故障是比较奇怪,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时间长的缘故.

网友C:
运行信号不稳定(或是触点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工作异常引起的.

网友E:
电容

和接触器

在检查以下

网友F:
8年时间足以改朝换代了啊.

网友G:
是否欠相,或者是主板故障.

网友H:
同意六楼的,楼主不行的话就换一台吧

楼主:
我也觉得是主板或者驱动板有问题,输入的各个参数都可以监控的,输入频率是不会变化的,启动信号也是正常的,在出故障的时候就是输出频率会降到0的时候就开始按设定的加速时间加到设定频率

网友I:
主板或者驱动板有问题,主要检查相关集成电路块的脚有无脱焊,如果有可用松香重焊一次!

网友J(2012-05-24):
  可以联系我83405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