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编码器精确定位,我不懂哦!

楼主(2008-05-20):
         最近有人说用变频器+编码器可精确定位,偶是菜鸟一个,不懂!

变频器不是用来控制马达转速的吗?怎能用来做精确定位?编码器能接在变频器上面吗?

网友A:
一言难尽呀!首先,变频器+编码器是用来定位电动机的。编码器是安装在电机轴上的。不是楼主说的那样。

楼主:
“编码器是安装在电机轴上的”,我知道是装在电机轴上的,但是编码器的线是接在变频器上吗?

网友B:
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起停.

编码器可以计算电机旋转的圈数.

编码器有信号线可以接到变频器上.

网友C:
编码器有信号线可以接到变频器上.

前提是,你的变频器有定位模块。

网友D:
是要另外安装一块模块!

用在比较关键的地方,比如卷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