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开方信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20):
4-20Ma开方信号是什么意思,与4-20Ma输入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清楚呀!是这样说明的吗!

楼主:
二次表设定输入信号时,有这一项可选,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可能是差压输入信号,但需要显示为流量.你在仔细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C:
对流量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采样,作流量显示累计用时,进行的运算。因为流量计中,这个信号对应的流量,不是普通的线性关系,是开平方的关系。

网友D:
差压信号与被测量信号是开方关系的话,就得在一次表上用375设定成开方关系,

例如,   差压式流量计,差压式风量计,都要开方,不开方就要出麻烦,

我们的炉子的风量计就是差压式的,被校验的人取消了开方关系,结果风量乱了,不成线性关系了,

炉子爱冒烟,都不知为什么,后来用375才发现不知何时被人去掉了开方。

开方其实就是百分比开方,如差压为1%,  则开方后流量为10%,相差十倍,

越小相差倍数越大。

网友E:
楼上的回答还是比较权的,感谢!

网友F:
利用直接测量差压来间接测量流量的方法,其原理是伯努利方程(学过流体力学的人知道).简单说  动能+静压能+势能=常数  当取压两点在同一高度时势能忽略.动能与速度平方成正比而速度与流量成正比,,静压能与压力成正比.经过推导那么容易知道压差与流量平反成正比,那么流量就与压差开方成正比,这是原理性的问题不能搞错!

而对于直接测速度来测量流量的方法,则不能再开方,(如电磁,涡街等).

www.zhongceyb.com 里面有仪表工喜爱的仪表为您服务.

网友G:
对流量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采样,作流量显示累计用时,进行的运算。因为流量计中,这个信号对应的流量,不是普通的线性关系,是开平方的关系。

支持4楼

网友H:
还有开放关系的信号?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I:
进行开方运算,确实很少,没有见过。

小俊!

网友:
我也没有听说过这种,看来学无止境啊

网友J:
楼上问的4--20MA开方输入,其实也是4--20MA电流输入,

2次仪表应该属于流量积算仪

分多种输入方式,4--20MA输入为差压测量流量方式,输入信号为4--20MA,仪表采集信号后,进行内部运算时采用,开方运算,原理如下: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zhongceyb Xzhongceyb
积分:8
帖子:4注册时间:2008-6-3 14:29:24 8楼 回复时间:2008-6-3 14:51:49 利用直接测量差压来间接测量流量的方法,其原理是伯努利方程(学过流体力学的人知道).简单说 动能+静压能+势能=常数 当取压两点在同一高度时势能忽略.动能与速度平方成正比而速度与流量成正比,,静压能与压力成正比.经过推导那么容易知道压差与流量平反成正比,那么流量就与压差开方成正比,这是原理性的问题不能搞错!

而对于直接测速度来测量流量的方法,则不能再开方,(如电磁,涡街等).

网友D:
100%开方还是100%,而0.01%开方就变成了1%,变大了100倍,可见在低信号,开方与否影响很大.

网友K:
用过差压变送器的都了解这个的。压力差和流量成反比,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具体的推理可以参考有关教科书。

网友L:
开方信号就是把4-20ma的信号进行过开放,转换成4-20ma的信号,一般用在流量测量上。

网友M: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N(2012-05-18):
没有学过流体运动学,学习了

网友O:
4-20mA开方信号,就是4~20mA信号,不是和压力测值呈线性对应关系,而是和压力测值的平方根,呈线性对应关系

例如:

压力量程为0~2MPa,则

4mA对应根号0,还就是个0

20mA对应根号2,,,科学无止境,老2尿不尽,可咋办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