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生学习PLC,在顺序控制指令这里卡着了,寻老鸟帮助

楼主(2008-05-21):
我们学校的机子是S7-200,今天我用顺序控制指令SCR,已经按照课本上的格式输入了,而且也0错误0警报,但是就是无法把程序读进PLC,严重怀疑课本!!!现希望老鸟们给我一段语句表,就是只用SCR控制指令,让两盏灯顺序亮起来,就这样而已!!我想知道的就是具体怎么用这个指令!!!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睬我啊!!

网友A:
SCR这个指令一般很少用,而且它的操作数是S寄存器。它只在功能块图中应用,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和SCRE等结合使用才行。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程序看看。

楼主:
大哥,你的程序些的和我再学校机房的差不多,差的就是我的每一步是顺序开启电动机!!!

 但是如同我题目所说的,不行啊!!不读的啊!!

对于你的程序,我还想问,你SCR S0.2那一段的步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是Q0.0复位了就停止啦??还是一直复位??

你那里一直都是处于工作状态的吧~~

网友B:
q0.0只在S0.2的状态中才有效吧!

网友C:
楼主极有可能是某个地方忽略了SCRE指令,200的编程软件里在顺控指令编译时缺少SCRE不会提示错误,但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就会.. 仔细检查一下,希望可以帮到你,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虾们指正。

网友D(2008-09-05):
网络4好像有问题

1S延迟时间到 应该触发S0.2啊 好像没有撒!!

网友E(2008-11-11):
网络4好像有问题

网友F(2009-01-29):
呵呵,陈年佬问题了,现在看到大家关心的帖子,让我这个小鸟好生感动,谢谢大家

历经千辛万苦,我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呵呵,不过还谢谢大家

网友G:
学学习习。老问题心学习

网友H:
呵呵,为啥要在SCR指令呢,想不通,用启保停电路和以转换为中心方法不是很简单。但是对于这个程序来说,肯定用不到顺序程序设计法,用经验法完全可以,楼主有点太死了,老是扣课本,为什么自己不思考一下呢??这段程序中有一个典型错,就是在SCRT处,不知道转换到哪?

网友I:
楼主的问题似乎不在程序上吧,既然0错误0警报那程序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你是不是该检查下PLC与PC的通信啊!!!

网友J:
楼主的PLC是不是国产的(型号后面标CN)?

如果是国产的,需要把编程软件改成中文界面才能下载。

网友F:
对:robbie_max 关于

楼主的问题似乎不在程序上吧,既然0错误0警报那程序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你是不是该检查下PLC与PC的通信啊!!!

内容的回复:通讯不上的时候就直接说通讯错误,不会有什么0错误0警报的后续内容的啦~~~

网友F:
对:第七个烧饼 关于

楼主的PLC是不是国产的(型号后面标CN)?

如果是国产的,需要把编程软件改成中文界面才能下载。

内容的回复:没有CN的啦~~是德国货,航空奇过来的,不过软件是随便下载的~~~因为学校老师不装正版的给我们~~

网友F:
对:rock佳 关于呵呵,为啥要在SCR指令呢,想不通,用启保停电路和以转换为中心方法不是很简单。但是对于这个程序来说,肯定用不到顺序程序设计法,用经验法完全可以,楼主有点太死了,老是扣课本,为什么自己不思考一下呢??这段程序中有一个典型错,就是在SCRT处,不知道转换到哪? 内容的回复:很好的建议,首先先谢谢大虾您啦~不过SCR指令其他的可以按照流程图照写,就是结尾不知道怎么弄,人家弄的是龙头凤尾,我弄的就成了猪头猪尾了~有什么经验还希望您亮出来大家交流分享一下呀~

网友K: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所以不要局限一个方法,我们要的是结果。用语句表梯形图都可以实现。

网友L(2009-03-01):
http://mysky.idshop.cn/ 网络视频课程

网友F:
哎,大侠们还是不怎么明白我的意思捏~~

 我就是想要一段完整的循环指令的程序~~~~~有那位大侠可以写一段出来让偶学习学习~~谢谢啦~

网友M:
网络4 T37后边的SCRT跳转没有指明方向 上面应该写 S0.2

网友N:
学要西门子视频教程的 请加QQ707664915 价格优惠 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