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指令啊.高手进(MOV U8\G917 D11301)

楼主(2008-05-21):
MOV U8\G917 D11301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数据传送指令。

网友B:
应该是数据传送指令,在学习中。

楼主:
怎么解释这个语句,大家说一下

网友C:
那要看你这条指令是从哪里看到的?是哪一种;LC还是哪一种单片机或者是哪一种其它的设备的程序?

网友C:
上面有个地方写错了,应该是:那要看你这条指令是从哪里看到的?是哪一种PLC还是哪一种单片机或者是哪一种其它的设备的程序?

网友D:
还请楼主说出是那种PLC上的编程哦!!!就怎么一条指令很难理解!

网友E:
好象是有关智能模块的

网友F:
U8是代表特殊模块的编号!G917是对应那轴的缓冲存储器地址!

U8/G917应该是存储各种标志的状态

就是把U8/G917的数据传输到D11301

网友G:
好像是三菱的plc指令 类似于to指令

网友H:
引用 网友F:

U8是代表特殊模块的编号!G917是对应那轴的缓冲存储器地址!

U8/G917应该是存储各种标志的状态

就是把U8/G917的数据传输到D11301

这位兄弟说的是.这条指令是直接对智能模块的缓存区进行读的指令!

网友I:
这是三菱最新的FX3UPLC中用的指令,多用于控制伺服电机,比如说配合H202SC特殊模块来控制两轴时就会用到此指令,因为本人正在做三轴移载机器,还用到10PG模块一起控制.

网友D:
楼上说的不一定就对哦!!我看楼主同样是在学习三菱的Q系列PLC。我要是没说错楼主的这条指令是在别家网站下的一段学习程序吧!!!!!

网友J:
这条指令是直接对智能模块的缓存区进行读的指令

网友K:
同意10楼 cetkiller  的答案,U8是只特殊模块,比方说什么定位模块、通讯模块等等,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个8轴的定位模块,G917是对应那个轴的参数,你可以翻看下这个模块的参数表,应该很容易就能解决,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告诉我是什么特殊模块,用的什么系列的PLC,我这边有资料,应该可以帮你查一下!或者给我发邮件  andylee_2000@163.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F:

U8是代表特殊模块的编号!G917是对应那轴的缓冲存储器地址!

U8/G917应该是存储各种标志的状态

就是把U8/G917的数据传输到D11301

网友M(2008-09-20):
同----[fromp   k8   k917     d11301  k1]  一样的

网友N:
不太了解三菱,学习中

网友O:
三菱PLC的TO ,   FROM 指令的另一种表示方式,Q系列.................................................

网友P:
有三菱PLC的群吗?

网友N:
学习中,定位模块还没用过呢

网友Q:
呵呵;这是三菱最新型的FX3U/FX3UC系列PLC的指令;

网友R:
U8是代表特殊模块的首地址为80,G917是代表特殊模块缓冲存储器917(十进制),

MOV U8\G917 D11301(Q PLC):这条指令的含义是把首地址为80的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器917传送给PLC的D11301.

网友S:
谁有最新三菱的PLC指令很想学习一下.